[求助] 求个pwm开关控制电路图

楼主(2011-04-15):
想用pspice仿一个DC-DC的BOOST电源,不是很明白怎样在pspice里面实现pwm的控制电路?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附件是於 Pspice v16 制作的一個 Boost PWM Converter.  內中包括兩張 pspice 電路和仿真結果 jpg 圖.  如果你的 Pspice 不是 v16, 你可以參考那些資料自己制作.

我的比較器用了理想元件的方法.  在 ABM Library 可以找到, 分別為 diff 及 glimit.

Boost Pspice Example.rar (235.75 KB , 下载次数: 10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