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线测试仪原理,求助,跪求!

楼主(2011-04-15):
元器件选择
   本电路中IC1选用NE555,IC2选用CD4017。LED0使用φ5mm红色发光管,LED1-LED18使用。φ3mm绿色发光管。另外,为方便连接测试网线,还应准备两个RJ45插座盒。电源采用9V层叠电池。其他元件无特殊要求。

制作与调试
   电路调试通过后,分别在主机机壳的RJ45插座盒的前面板上,按发光二极管的直径钻10个洞。在副机机壳的RJ45插座盒的前面板上,按发光二极管的直径钻9个洞。先将发光二极管卡在洞里,再按电路图用连线将各个元件焊好。最后,按照EIA/TIA的布线标准中规定的两种双绞线的线序568A与568B,选择其中的一种标准,将RJ45插座上的8个引脚序号对应焊接到主机、副机的1—8接线端。这序号在测网线线予时非常重要,不能搞错。由于双绞线的最大传输距离一般为100m。因此,在联机调试时,可以用一条。100m左右的网线测试。

自制镍氢电池充电器
   本文介绍的自制充电器用LM324的4个运算放大器作为比较器,用TL431设置电压基准,用S8550作为调整管,把输入电压降压,对电池进
行充电,其原理电路见图1。其特点是电路简单、工作可靠、无需调整、元器件容易购买等,下面分几个部分进行介绍。

大多数局域网使用非屏蔽双绞线UTP作为布线的传输介质来组网。网线由一定长度的双绞线与两个RJ45水晶头组成。双绞线由8根不同颜色的线分成4对绞合在一起。为测试出每一根线的通断情况及其线序,由附图可知,本电路整体上分为主机电路和副机电路两部分。主机电路中1—8接线端和副机电路中的1—8接线端分别对应连接到被测网线的两个RJ45头(主机电路中9、10接线端和副机电路中的9、10接线端分别对应连接到被测网线的两个BNC头)。采用发光二极管LED1O—LEDl7和8个普通二极管VD1O—VD17组合而成。主要是配合主机电路工作。
   网线测试仪电路及工作原理:
   采用CD4017制作的网线测试仪电路如下图所示,其工作原理是:
   接通电源后,NE555得电工作,产生方波,LED0闪亮。其方波上升沿触发CD4017的CP端,因CD4017的CR接地时,各Y端有译码输出。而输出端(YO—Y9)只有一个高电平循环出现,其余均为低电平。由上电路图可知,构成如下的回路:发光管LED1→被测网线第一根→副机电路中发光管LED10→VD11→VD17之一→另一根被测网线→主机VD2-VD8之一。这样。如果主机电路中的LED1被点亮,副机中的LED10也被点亮,则表示被测网线第一根线为“通”,其它例同。对网线进行检测时,如果LED1-LED8有不亮者,即表示此路不通。如果LED10一LED17非顺序点亮,则表示线序有误。另外,测试熟练后,还可根据发光二极管的发光强弱判断出该网线的质量好坏。
      BNC同轴电缆检测例同。当保持开机状态,该测试仪将会不断地对网线进行自动重复测试。

楼主:
看了电路有点不明白,他的主机电路和 副机电路中间有10根连线,但是我们知道网线的才8根啊,
这个电路能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