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smc.18工艺MOS管参数

楼主(2011-04-15):
tsmc.18工艺MOS管计算电流公式时Un*Cox怎么求啊

网友A:
Cox=氧化层介电常数ε/氧化层厚度tox
氧化层介电常数=真空介电常数ε0×氧化层相对真空的介电常数εr=ε0=8.85*10^-12 法拉/米(F/m) ×3.9
电子迁移率Un,氧化层厚度tox可查看工艺库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

网友B(2013-11-22):
学习了!我想知道tox,μn具体查看那个库文件能查到。。。。

网友C:
model/hspice
打开模型文件找到NMOS管的模型定义,看U0即迁移率,看TOX知道栅极氧化层厚度然后可计算得知COX。
顺便说一下TSMC为了精确地描述器件特性,使用类似分段函数的办法,不同尺寸范围的管子使用不同的模型。
另外迁移率U和栅极氧化层厚度TOX都不是常数,都是在一定工艺范围内有一定偏差的。

手算只能估算了。可以在Cadence里画一个晶体管,然后用不同的VGS、VDS扫描打出一张图。
然后保存下来,为以后设计之用。此为工程之办法。

网友(2016-08-05):
请问tsmc.18工艺MOS管的沟道长度调制系数、体效应系数、闪烁噪声系数等工艺参数该怎么得到?

网友(2016-10-07):
回复 楼主:

   tsmc18rf的工艺文件,LZ可否发我一份luilanghai@qq.com

网友(2019-10-29):
引用 网友C:
model/hspice
打开模型文件找到NMOS管的模型定义,看U0即迁移率,看TOX知道栅极氧化层厚度然后可计算得知CO ...

工厂给的模型是分段函数参数,问题是每段函数对应管子的哪种工作状态?饱和区对应哪段函数?

网友(2020-11-07):
tsmc18rf的工艺文件,LZ可否发我一份434429624@qq.com

网友(2021-07-07):
引用 网友C:
model/hspice
打开模型文件找到NMOS管的模型定义,看U0即迁移率,看TOX知道栅极氧化层厚度然后可计算得知CO ...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想知道tox,μn具体查看那个库文件能查到。。。。

在根目录下面的model文件中查看

网友(2023-11-12):
引用 网友A:
Cox=氧化层介电常数ε/氧化层厚度tox
氧化层介电常数=真空介电常数ε0×氧化层相对真空的介电常数εr=ε0=8 ...

感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