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相位曲线突变的问题

楼主(2011-04-15):
仿真运放时,用hspice ,然后用cosmos scope打开波形,发现相位曲线到后面会突变,如图,这个是什么原因?即使是-180变成+180,但是曲线里不是这样的,如图,就算是下面不够画,移到上面去,垂直的那条也应该是直线才对,但是却不是,如图。

注:用spectre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Hspic软件的问题,改变频率的步长试试看。步长改小些

网友:
-180和+180一样的

楼主:
确实是步长的问题,改小了,就找到-180和180点了,只不过他把相位变到0~-180而已,谢谢两位!!

网友(2011-05-21):
-180和+180一样的   好像信号与系统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