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SE中不能使用`include "usbf_defines.v"吗

楼主(2011-04-15):
在ISE中不能使用`include "usbf_defines.v"吗
为什么我用ISE调用MODELSIM仿会报?
神马情况

网友:
仿真会报错应该是你没有指定include的路径,导致找不到usbf_defines.v这个文件吧。

网友:
没有指定 路径,也有可能你的ISE版本有关。

楼主:
确实是路径问题  我把usbf_defines.v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把它复制到外面就好了

网友:
我从10.1.3一直用到现在的13.1  ise完全支持 `include "define.v"  ,添加源文件时注意路径

网友(2014-10-31):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在做USB,有些问题可以请教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