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ndgap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以及噪声的仿真

楼主(2011-04-16):
大家好,请问怎么仿真那种运放钳位的带隙基准的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以及噪声,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或者提供关于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无尽感激,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环路特性选择运放的输入两个端点断环测试;   噪声建议先进行手工计算,然后利用Hspice的.noise仿真可得到电路中就有元件的噪声。只有手工计算才能真正理解电路的噪声特性。

网友(2012-05-22):
    环路特性在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断开?这不行吧
在运放输出端断开才是

网友(2014-12-16):
4楼正解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2018-09-06):
实践证明四楼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