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quartus ii中没错在modelsim中却提示:Unknown identifier std_logic_vecter

楼主(2011-04-16):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test IS
END test;
ARCHITECTURE test OF test IS
SIGNAL clock: STD_LOGIC :='0';
SIGNAL a,b: INTEGER RANGE 0 TO 3:=0;
SIGNAL cc: INTEGER RANGE 0 TO 1:=0;
SIGNAL aaa,bbb: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ccb: STD_LOGIC;
COMPONENT adder IS
PORT (a,b: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clk,cc:IN STD_LOGIC;
   s:OUT STD_LOGIC_VECTOR (1 DOWNTO 0);
   cout: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
FUNCTION conv_std_logic(SIGNAL x:INTEGER)
   RETURN STD_LOGIC IS
   variable result: STD_LOGIC;
BEGIN
  IF (x=0) THEN
     result:= '0';
  ELSE
      result:= '1';
END IF;

  RETURN result;
END conv_std_logic;
---------------------------------------
FUNCTION conv_std_logic_vector(SIGNAL x:INTEG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IS
   VARIABLE result:STD_LOGIC_VECTER(1 downto 0);
  BEGIN
     IF(x=0) then
         rusult :="00";
    ELSIF(x=1)then
     rusult :="01";
  ELSIF(x=2)then
     rusult :="10";
  ELSe
     rusult :="11";
  end if;
RETURN result;
END conv_std_logic_vector;
----------------------------------
BEGIN
  aaa <= conv_std_logic_vector(a);
  bbb<=conv_std_logic_vector(b);
  ccb<=conv_std_logic(cc);
u1: adder PORT MAP(aaa=>a,bbb=>b,ccb=>cc,s=>open,cout=>open);
  clock <= NOT clock  AFTER 100ns;
PROCESS (clock)
  BEGIN
    IF(clock'EVENT AND clock = '1') THEN
      IF( a< 3) THEN a<=a+1; ELSE a<=0;END IF ;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clock,a)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a=3) THEN
      IF( b < 3) THEN  b<=b+1; ELSE b<=0;END IF ;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clock,b)
   BEGIN
    IF(clock'EVENT AND clock = '1') THEN
      IF (b=3 AND a=0) THEN
      IF (cc=0) THEN cc<=cc+1;ELSE CC<=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test;

网友:
写错了吧,应该是std_logic_vector  是不是?

楼主:
哦,谢谢。找到了,vector写错了,还有result,component PORT MAP也映射错了,昨晚就是查不出,哎!
谢谢!!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test IS
END test;
ARCHITECTURE test OF test IS
SIGNAL clock: STD_LOGIC :='0';
SIGNAL a,b: INTEGER RANGE 0 TO 3:=0;
SIGNAL        cc: INTEGER RANGE 0 TO 1:=0;
SIGNAL aaa,bbb: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ccb: STD_LOGIC;
COMPONENT adder IS
        PORT (a,b: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clk,cc:IN STD_LOGIC;
                        s:OUT STD_LOGIC_VECTOR (1 DOWNTO 0);
                        cout: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
FUNCTION conv_std_logic(SIGNAL xin:INTEGER)
   RETURN STD_LOGIC IS
   variable result: STD_LOGIC;
BEGIN
  IF (xin=0) THEN
     result:= '0';
  ELSE
      result:= '1';
        END IF;

  RETURN result;
END conv_std_logic;
---------------------------------------
FUNCTION conv_std_logic_vector(SIGNAL xin:INTEG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IS
   VARIABLE result: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EGIN
     IF(xin=0) then
         result :="00";
           ELSIF(xin=1)then
                   result :="01";
                ELSIF(xin=2)then
                   result :="10";
                ELSe
                   result :="11";
                end if;
RETURN result;
END conv_std_logic_vector;
----------------------------------
BEGIN
  aaa <= conv_std_logic_vector(a);
  bbb <=conv_std_logic_vector(b);
  ccb <=conv_std_logic(cc);-----di 50 hang----
u1: adder PORT MAP(a=>aaa,b=>bbb,cc=>ccb,clk=>clock,s=>open,cout=>open);
  clock <= NOT clock  AFTER 100ns;
PROCESS (clock)
  BEGIN
    IF(clock'EVENT AND clock = '1') THEN
      IF( a< 3) THEN a<=a+1; ELSE a<=0;END IF ;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clock,a)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a=3) THEN
      IF( b < 3) THEN  b<=b+1; ELSE b<=0;END IF ;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clock,b)
   BEGIN
    IF(clock'EVENT AND clock = '1') THEN
      IF (b=3 AND a=0) THEN
      IF (cc=0) THEN cc<=cc+1;ELSE CC<=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test;
但是我吧程序改为上面的一段之后,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提示:
Fatal: (vsim-3709) Signal formal "xin" bounds -2147483648 to 2147483647 (null range) are not identical to actual bounds 0 to 1.
#    Time: 0 ns  Iteration: 0  Process: /test/line__50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iubing/My Documents/test.vhd
# Fatal error in Architecture test at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iubing/My Documents/test.vhd line 50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附上,adder的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adder IS
        PORT (a,b: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clk,cc:IN STD_LOGIC;
                        s:OUT STD_LOGIC_VECTOR (1 DOWNTO 0);
                        cout:OUT STD_LOGIC);
END adder;
ARCHITECTURE add OF adder IS
        SIGNAL g,p:STD_LOGIC_VECTOR (1 DOWNTO 0);
        SIGNAL c:STD_LOGIC_VECTOR (1 DOWNTO 0);
BEGIN

PROCESS (clk)
BEGIN
FOR i IN g'RANGE LOOP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g(i)<=a(i) AND b(i);
        p(i)<=a(i) XOR b(i);
        END IF;
END LOOP;
END PROCESS;

--CHAN SHENG JIN WEI WEI--
PROCESS (clk,p,g)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c(0)<=g(0) OR (p(0) AND cc);
                c(1)<=g(1) OR (p(1) AND g(0)) OR ((p(1) AND p(0)) AND cc);
        END IF;
END PROCESS;
cout<=c(1);

--QIU he dan yuan---
PROCESS (clk,c)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s(1)<=p(1) XOR c(0);
           s(0)<=p(0) XOR cc;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d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变量类型声明不一样吧,第50行的CC声明和函数内声明的类型不一样,检查一下吧,VHDL代码风格要求比较严格。

楼主:
是一样的啊!SIGNAL   cc: INTEGER RANGE 0 TO 1:=0;
FUNCTION conv_std_logic(SIGNAL xin:INTEGER)
函数的输入类型,和cc的类型一样啊。而且用modelsim编译的时候没错,只是仿真的时候运行才出错。

楼主:
找到了,是函数的INTEGER类型,我在函数参数定义的地方加上一个范围就对了,不是函数参数不能指明范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