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orner analysis!!!!!!!!!!!!!!!!!

楼主(2011-04-16):
cadence中的corner analysis,加入新的变量后,如何像设置参数扫描那样给出参数的扫描范围和步长,比如设置每个工艺角下都 从-40-85℃下,扫描5个温度,电阻R从1K到20K范围内的5个值进行瞬态仿真。

网友:
不可以扫描这么多变量吧,即使能的话,结果怎么显示?

楼主:
那应该怎么扫描 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用spectremdl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
温度好像不可以扫描的吧

网友:
用ADE XL,按照你的corner设置,会扫描5(温度)*5(电阻)*5(工艺角)=125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