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带隙基准的仿真

楼主(2011-04-16):
大家好,怎么仿真Bandgap的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是不是在P点断开,假设断开后的两个点为C和D(M1和M2的栅极),然后在C点和D点加入激励信号,测试运放输出端得信号,就可以得到环路增益,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断开P点会有一个问题,因为你会丢掉一个很重要的极点,因为你丢掉了运放的输出电阻。听我们师兄说过,在仿真中可以不用断开环路来测试环路的频率特性。如果选择P点,则要求我们不能影响电路静态工作点,所以可以考虑在运放输出与P点加一个阻抗,要求在DC下阻抗为0,在AC下为无穷大,可以考虑用一个非常大的电阻和一个非常大的电感并联来实现。另外我觉得最好的环路断开点是运放的输入两端,在直接偏置下叠加一个小信号测试电压,然后测量返回的两端的电压即可。   个人感想,没实践过。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我有一点不理解为什么会丢掉运放的输出电阻,你能解释一下吗,还有,我们求运放的环路增益的时候,一般是断开运放的输出,如图中所示的

环路增益

环路增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要想让别人再回来,应该选择这个人回复,而不是在下面跟贴,不然他不知道你问他了。呵呵~~~因为你在运放的输出点断开,那么在P点处的看过去的运放输出电阻不就丢了吗?而这个电阻正是输入端的输入电阻,这个电阻和在P点等效的C容构成了主极点,如果你的测试电压是理想的,那么你的环路特性就没有了这个主极点,因为没有输入电阻为无穷大。你在运放输入端断环试试,等着看你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一般运放的输出级是一个pmos管和一个nmos管组成的共源级结构,当断开P点后,运放输出端的等效电容和输出电阻会发生变化,但此时运放的输出电阻不会是无穷大,当我在M1和M2的栅极和P点之间加入电感后,此时运放的输出阻抗也会发生变化,此时是不是也会引起我仿真的结果不准确,还有我采用你那个输入端断开的方法,那么运放两个输入端加入的是相位相同的信号还是相位相反的信号,我在网上看到的是加入相位相反的,不过我觉得应该加入相位相同的信号,你是否能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p点在哪,请附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由于加入的电感是非常大的,所以对小信号来说这个阻搞是无穷大的,所以运放的输出电阻并没有变化,在直流下,电感阻为0,所以也不会破坏原来的静态工作点。对,选择P点还是不好,因这里是重要的极点位置,所以应该考虑在测试电压两端并上一个电阻(阻值应该为运放的输出阻抗)。但这个电阻不好把握,所以我觉得断环点还是不应该选择在P点,而应该在运放的输入端。首先需要给两个输入端一个共模直流偏置电压,然后在同相输入端加上一个小信号测试电压就可以了吧。也可以采用下图的方法产生。我现在也正在学习中,以上只是我的肤浅的认识。加个QQ吧以后相互学习咯:609890941

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的产生

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的产生

网友:
你可以试着用stb来做环路分析,这样就不用考虑断开后看到的阻抗不一样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因为它有正反两个反馈之路,我觉得两个输入端都要加信号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我没试过。你两种方法比较一下,记得把结果告诉我咯!

网友:
stb怎么进行仿真啊?

网友:
在两个断点之间插入iprobe(这个analogLib库中有),然后用std仿真。具体仿真步骤,打开stb后,你就自然会了。
哈哈哈!

网友(2014-12-05):
我主要针对的是工艺偏差,而失调是芯片内部不对称不匹配引起
我指的工艺偏差是指大批量产时,芯片于芯片间的离散程度
主要是因为
(1)同一个wafer上不同位置的die
(2)同一批次中不同wafer上die
(3)不同批次中的die
工艺稳定会影响bandgap的初始精度
这方面主要关系到器件参数
(1)电阻绝对值的精度 约+/- 20%
(2)pn结电压等
这些其实受工艺决定,比如doping density ,the depth of difussion,
doping profile 等

网友(2016-01-26):
用stb就不用这么纠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