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N书中CMFB的问题

楼主(2011-04-16):
还是以前的一个老问题了,Allen书上P159-P160,关于共模反馈有这么一句解释:“若v3和v4的均值增加,会引起I3和I4的减小,这就使V3和V4减小”。为什么I3和I4的减小会使v3和v4减小?
附图如下:

网友:
是沟道调制效应吧,就是M3和M4有限的输出阻抗。

网友:
考虑M3和M4的输出特性曲线,饱和区是上翘的,若v3和v4的均值增加,源漏电压减小,电流减小。

网友:
v3 v4的均值变大,流过MC2的电流变大,流过MC3的电流变小,流过M3 M4的电流变小 ,最后v3 v4的均值下降,这是个共模反馈

楼主:
4#:

v3 v4的均值变大,流过MC2的电流变大,流过MC3的电流变小,流过M3 M4的电流变小 ,最后v3 v4的均值下降,这是个共模反馈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M3 M4的电流变小 使v3 v4的均值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网友:
可以用小信号来理解吧

网友(2011-08-20):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为什么问题不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楼地楼主问地是什么问题哦~还有印象不~

网友:
問題不見了~~

网友(2021-10-08):
v3 v4同向变化看着就是个负反馈。如果v3 v4反向变化,会是怎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