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仿真的问题,附图

楼主(2011-04-16):
大家帮忙看看,我的运放仿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波形,相位曲线很奇怪。。。

网友:
上个电路图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

网友:
应该是激励的接错了吧,你把激励的图也附上看看。交流小信号是不是接在INP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还是很确定的,没有接错。

网友:
三级电路啊,而且每级电路的增益都差不多。

你需要那么高增益吗? 若两级增益够了,建议修改第二级,just a current mirror.

三级的补偿是比较麻烦,感觉你也补偿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交流小信号必须接INP吗,为什么?

网友: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40084.html
这里有个讨论相同问题的帖子,不过貌似最后并没有得出确切结论
希望能有帮助,也希望能进一步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倒不是一定要接INP,只是这是同相端,如果你在INN端加测试信号,输出已经翻转了180度了。也就是相位初始位置为180度。置于图中为什么出现了相位上升,我也不清楚,因为从增益曲线来看,似乎也没有零点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我的前仿真是可以用的,后仿真出现了以上的问题,我觉得是不是我的版图的寄生参数,引起了不正常的耦合,使得运放的正负极有点错乱,我的这个电路图里有两个补偿电容。。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电路图能贴出来看看吗?

网友:
一个三级运放,中间级采用差分对形式,补偿都没有问题
我仿真发现第一级的输出相位都是从-180开始的
怀疑是寄生电容的问题,但是差分对输入级的电容只有40fF,把第一级和后级断开,接入40fF的电容,完全没有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折叠的带宽大约200M的,也出现了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好诡异的电路!是做学术研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用电压进行了扫描,结果跟你给的那个论坛上的一样,大电压时是正常的,不知道为什么。你有什么想法吗?谢谢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再去跑我的三级的NMC电路又正常了,见鬼了!
    你是用Hspice跑的是不是?

网友:
直流工作点都对了么?没对的话,先调直流工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用spectre和hspice仿真,都有这个问题,我怀疑是补偿电容岛的鬼,你有没注意到,出这个问题的 都是多个通路的补偿电容的??
你的是多个补偿电容吗?

网友:
调整一下补偿电容吧,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phase plot反了吧,倒过来不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我用的NMC结构搭的,两个补偿电容
但是当时只是中间级采用差分对结构的出了问题,采用电流镜结构的却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何乐年的书里也有一个图phase是从-180开始的,他说不用管,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刚听其他人说的,书还没有去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NMC结构是什么结构?能提供一些资料吗?

网友:
不是很懂 望继续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C:

    sansen的书上有一章详细讲解三级放大器的

网友(2011-05-21):
肯定是系统小信号没搞好,电路结构没有问题的话,管子尺寸和补偿电容影响都很大。。

网友:
相位曲线出现图片显示的突变是正常的,是软件显示的问题,其实相位是没有突变的(你想想相位变360度不是等于没变吗?)。如果不信可以看看艾伦的书讲运放仿真的部分,也有类似的相位曲线。

网友:
什么地方会用到三级放大?

网友(2011-06-22):
感觉这个电路有点疑问,
你第一级是已经双转单了,第二级的作用是什么?
感觉第一级应该是差分输出。探讨探讨

网友:
解释一下电路  看不懂

网友:
不是电路本身的问题,可以忽略之。直接考虑相位裕度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怀疑是tool的bug;可以试着在op输入端用vdc加入几mv的systematic offset,有可能dc的phase就能翻转过来

网友(2016-04-21):
大家如何仿真单端运放和双端运放的工模输出的增益方位,主要是0的时候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