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vcs连续跑多个case???

楼主(2011-04-16):
各位大侠:   如何用脚本把多个case连续跑???谁有程序??

网友:
先写个make。然后用shell或perl调用

网友(2013-07-31):
把要跑的命令放在一个文件中,再把这个文件变成可执行文件,然后运行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2022-03-07):
怎么设置testbench ID号有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