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提取calibreview 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4-16):
一个运放,提取了calibreview,但是没有提取寄生参数,也就是说用calibre——PEX提取时,我选择了no_R/C选项,也就是不提取电阻和电容。只保留版图画出来的管子。(LVS通过!)
按理说,这样的话,后仿真出来的结果应该和电路原理图是一样的吧,但是这个却不一样,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还是说本来就不一样,有其他影响,那会是什么影响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会有影响,至少as ad之类的参数都是从layout里面提出来的,这些schematic里面或者没有或者是估计,或者是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我想请问,这个as、ad都是些什么参数呢?
还有,提取参数时,选择no_R/C,然后不提取calivbreview,而是提取hspice格式的,拿来做后仿真,这个时候的仿真结果却和我的电路原理图仿真的一样,是不是提取hspice格式的时候,就不会提取您所说的那些参数?
麻烦再次指导,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as ad是什么参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了,AD,AS分别是D和S区域的面积

网友:
你no R/C与原电路仿真结果差别大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路原理图仿真,相位裕度正常,六十几度,但是提取no_RC参数,仿真时相位裕度就不够了,只有二十几度,这是我用spectre仿真器的结果。但是更奇怪的是,我用hspice提取no_RC,做后仿真,结果却和电路图一样的!!很是纳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xiexie ~~

网友(2016-09-13):
关注下这个问题,楼主知道了告诉一声

网友(2017-02-16):
hspice是用网表吧?spectre用schematic?那应该是map写的有问题,导出的尺寸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