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PSRR

楼主(2011-04-16):
大家好,Bandgap中的误差放大器对bandgap的PSRR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谢谢!

网友:
.....为什么总有人问这么摸不着头脑的问题。
bangap 用什么结构?
error amplifier用什么结构?
你的offset情况怎样?
你care什么frequency的psrr, PSRR想达到多少?用没用cap,这些都将影响error amplifier的contribution
这些基本的信息都没有就来问,你还不如直接让别人帮你设计一个。。。

楼主:
我用的是有运放的那种结构,运放用折叠式共源共栅,psrr在1k时有70几dB,我那个是已经量产了,我是想问一般误差放大器的带宽对带隙基准的psrr的影响,它的psrr应该是主要由运放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