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单位增益缓冲器的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11-04-16):
单位增益缓冲器,将输出接到运放的输入端的负极,工作时增益恒为1,那我的问题是:
这个运放的相位裕度是不是只要在单位增益下大于60度即可?有时候相频曲线会先上升,后下降,可能在大于单位增益时,相位裕度不够,但是在单位增益时,相位裕度就够了,附图

网友:
你这个不是一直很好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你仔细看,那个相频曲线的起点,也就是左边,不是从0度开始,而是从-180度开始的,也就是说,这个运放刚开始就已经反相了,但是到了单位增益处,相位裕度变大了。

网友:
把你电路图上上来,不然没法帮你分析!
在单位增益之前,环路的相移都不能超过-18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
   可是我现在是工作在单位增益下,这样的话,单位增益之前的相位裕度也要大于60度吗?
电路图呈上:

网友:
单位增益的时候不是相位裕度最小的时候吗?
所以,只要单位增益时环路是稳定的,其他时候更是稳定的啊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2011-05-29):
这个单位增益缓冲器有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只要你是在feed back input pair 那里断开,应该就是可以的咯。之所以出现王上跑得原因,估计是因为simulator对你的那种compensation的方法会产生一个错误的internal impedance.

网友:
class AB型单位增益,有点意思

网友(2012-07-19):
class AB  , 静态电流慢慢调吧

网友:
感谢大家的讨论,学到很多!!

网友(2016-02-02):
回复 楼主: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低频处的相位变化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24-09-10):
同问为何低频相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