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通sigma-delta调制器的频谱分析

楼主(2011-04-16):
将spectre仿真结果导出之后,在matlab下进行频谱分析,计算snr和dr。有人做过吗?带通sigma-delta调制器,没看到过相关的资料。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看到过相关的资料吗?论坛里有很多呀,搜下ADC MATLAB就行了。虽然我没做过,不过昨天我找了好多论坛,终于算是有点眉目了。通常你得到的结果是随时间变化的一个二进制序列(比如是8BIT,1024个点)而MATLAB的FFT处理是十进制数,所以你得写程序进行转化(程序网上有),转化后得到的是你的时域下的离散序列(时间,x[1024]),FFT就是将这些序列转化到频域下。具体的程序,可以在本论坛里搜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