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倒比管有哪些缺点,是不是尽量少用?

楼主(2011-04-17):
记得在哪看见过这个结论说要少用,请问大家原因,其有何缺点?
要用的话是不是W/L也不能太小?多小算小呢

网友:
作为偏置用的倒比管限制了电路的共模范围,工作点被限制在很小的区间内。

在信号通路上作为电流镜的倒比管限制了电路的工作频率。

倒比管具有很小的Gm,可以限制从电源或者地线上的噪音到偏置电压的耦合。这是一个优点。

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
谢楼上解答,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请假下:
        1、在共源共栅电路中,经常见到使用倒比管给共栅管提供偏执电压的,这种做法存在共模输入电压缩小的问题,那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
            案吗?
        2、在多眼神问一个,在用倒比管给共栅管提供偏置时,倒比管的尺寸在设计上是否有什么理论公式可以参考的了?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决共模输入范围的问题,一般都采用folded-cascode.

在最优的共模输入要求下,请参考英国南普敦大学电子系教授W. Redman-White在JSSCC上的经典论文。

偏置用晶体管的尺寸选择是综合考虑共模输入范围,蒙蒂卡洛仿真时达到的匹配,以及偏置电流的精确度等因素来决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兄弟错别字太多了,你做电路也这么大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请问第一条的原因
  “作为偏置用的倒比管限制了电路的共模范围,工作点被限制在很小的区间内。”

网友A:
作为偏置用的晶体管要保证处于饱和区,否则镜像的电流不准确了。饱和的条件是Vds>Vgs-Vt. 为了减少电源线或者地线上的噪声电流对偏置工作点的影响, Vgs一般设的较大一些,比如Vgs-Vt > 200 mV至少,那么 Vds为了深度饱和的条件,就必须远远大于 200 mV, 比如达到450 mV. 如果考虑P型和N型的偏置的话,那么上下就损失了800-900mV的共模范围,这还必须在PVT的极限条件下都要满足。

要突破这个限制,需要用到业界所谓的rail-to-rail的输入结构,也就是 W. Redman-White的那篇经典论文所论述的。

网友(2011-05-21):
8#   受教了

网友:
简直学到东西了

网友:
受教了,thx

网友(2011-06-23):
不知道什么事倒比管

网友(2012-03-01):
回复 网友A:

    很佩服,受教了;最近反向遇到很多w/l很小的的管子 一排排的,接在电源上,现在初步判断可能是用来做镜像的了

网友(2014-05-29):
回复 网友A:

   麻烦您,能不能把这篇论文发给我?或者论文的名字叫什么?我的邮箱zhengjinlong1988@126.com

网友:
启动电路中的会用到大量的倒比管,这样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VGS

网友C(2014-10-13):
弱弱的问下,倒比管是什么?

网友(2017-02-13):
路过,不过回答的真好,受教了,谢谢

网友:
Thanks for amodaman's sharing

网友(2017-10-25):
回复 网友C:

   就是管子长度L大于宽度W的管子

网友D(2019-02-11):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论文名字是什么呀或者发我邮箱可以吗?weizhong1205@163.com谢谢啦

网友(2019-07-13):
引用 网友A:
作为偏置用的晶体管要保证处于饱和区,否则镜像的电流不准确了。饱和的条件是Vds>Vgs-Vt. 为了减少电源线或 ...

又了解到了一些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2020-07-18):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2021-02-16):
引用 网友A:
作为偏置用的晶体管要保证处于饱和区,否则镜像的电流不准确了。饱和的条件是Vds>Vgs-Vt. 为了减少电源线或 ...

请问一下论文名字是什么?谢谢!

网友(2021-08-19):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论文名字是什么呀或者发我邮箱可以吗?谢谢啦

求一下    W. Redman-White在JSSCC上的经典论文,可以发我一下吗,谢谢啦,邮箱:992416360@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偏置用的晶体管要保证处于饱和区,否则镜像的电流不准确了。饱和的条件是Vds>Vgs-Vt. 为了减少电源线或 ...

求一下W. Redman-White在JSSCC上的经典论文,谢谢老板,邮箱992416360@qq.com

网友(2022-08-04):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下,倒比管是什么?

就是mosfet的宽长比w/l小于1,目前在Cascode电流镜的共源极有见到过。

网友:
在做LDO动态追踪补偿时,也使用了倒比管,但paper上没写也不清楚这样会不会增加不稳定性,至少目前来看,其对phase margin是有好处的。

网友E(2023-10-12):
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1. 在w>>L时,我们认为失配主要是由L决定的,所以我们增大L,当L>w时,那可不就是w限制了失配嘛,凭什么L就影响失配,w不影响,我记得公式里面好像是w*L;
2.  在第一条的基础上,L>>w,失配并不会变好,反而,Vod会变大,消耗电压余度,你为什么不在源极垫点电阻呢。
3.  如果电流特别小,只有几十nA或者几百nA,为了保证Vod,建议L该大还是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1. 在w>>L时,我们认为失配主要是由L决定的,所以我们增大L,当L>w时,那可不就是w限制了 ...

请问您第一条说的公式是什么呢

网友:
大佬太厉害了

网友:
这个结论是错的,没有这种说法!
倒比管子的特点是W/L小,跨导gm小,vdsat大,因此电流噪声小。由于L一般比较大,输出阻抗较大,可能会导致带宽低。一般不用于输入管,而是用于负载管。
常见的用途
1、低噪声电流源。电流源的噪声电流谱密度正比于gm,为了降低电流源的噪声贡献,可以选择倒比管子,增大vdsat、降低gm。当然也可以在源端串联电阻。前提都是vdsat不能超过设计需求。
2、运放的负载电流镜。以五管运放为例,增大输入gm,降低电流镜的gm可以降低输入参考噪声。当然,vdsat不能太大,导致输出电压范围小于设计指标。
3、产品cascode管的偏置。用正常管子产生电流源的偏置,再用一个W/L小的管子的vgs产生cascode管的偏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偏置用的晶体管要保证处于饱和区,否则镜像的电流不准确了。饱和的条件是Vds>Vgs-Vt. 为了减少电源线或 ...

一般cascode的PSRR就已经很大了,没必要采用倒比管来增加PSRR。

网友(2025-05-27):
倒比管一般是不是只在低功耗的应用下才会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作为偏置时,感觉可以这样理解:Id确定,在倒比管中,W/L小,Vgs-Vth大,则Vds更大,drain端电压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