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out端口仿真测试

楼主(2011-04-17):
采用assign DATA=Data_en ? DataReg : 8'hzz; 对双向端口DATA进行输入设置

使用ISE自带仿真器,仿真结果中,DATA无法正确赋值。请问大虾们该如何解决

网友:
貌似还有另一个来源在给DATA赋8'h00的值。
因为DataReg_en为0时,DATA并不是8'hzz。
第一个时钟里,DATA出现X的都是DATA_REG为1的位。

网友:
学习 看看有啥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对双向口进行仿真时,最好你能在模拟一个具有双向口、与你描述的模块相对应的一个测试模块,让两个双向口互联,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问题来源跟3楼的分析差不多,没有注意到另一个模块中DATA的赋值
5楼的建议我会尝试下~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