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桶形移位器

楼主(2011-04-17):
大家好: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MCU设计时的移位操作是用桶形移位器实现的,我看一本书上面画的桶形移位器用的管子特别少,而且如果移位使能和直通使能关了的话输出应该是高阻态,那这个桶形移位器如何用语言描述呢,我看了很多别人的代码,都没有对高阻态的描述。我想这个移位器是不是与综合的库有关系啊,库里必须有这个元件才可以综合成桶形移位器。
      疑惑了?求解,先谢谢了。

网友:
全定制电路可以使用传输门来创建桶形移位寄存器,在ASIC中只能使用标准门,一般是mux2阵列或者与或门。在RTL里面直接使用case语句就能表述其行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非常感谢,我之前也是这么觉得,可是没做过不敢确定。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