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rcuits and Systems期刊的几种分类有什么区别?哪种档次更高啊?

楼主(2011-04-17):
Circuits and Systems I: Regular Papers, IEEE Transactions on  ,
Circuits and Systems II: Analog and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
Circuits and Systems II: Express Briefs, IEEE Transactions on  ,
Circuits and Systems, 200×. ISCAS 200×. Proceedings. 200×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这几种哪个档次更高啊??

网友:
   第一个以理论文章为主,基本每篇都超长,比较难写。
   第二个已经改名为第三个,基本上和常见的文章一样,不需要太多理论,应该要流片,不超过4页,最快4个月就可以发表。
   第四个是会议文集,据说这个会议(ISCAS)内容众多,良莠不齐。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express brief 基本上2个月内给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