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工艺里Native管子的△Vth特别小,可以用来做运放的输入管吗?

楼主(2011-04-17):
如下表所示,native NMOS的△Vth特别小,可能是因为它的Vth本身就小的原因吧。
在下表的数据中,普通NMOS管子的面积要native NMOS的4倍,才能达到相近的△Vth。
这个native管子用来做运放的输入管来减少失配行吗?有什么缺点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the N (that is concluded at the 'geo fac' equal) is what?

网友:
如下表所示,native NMOS的△Vth特别小,可能是因为它的Vth本身就小的原因吧。
在下表的数据中,普通NMOS管 ...
引用 网友A:

noise性能如何?

gm如何?

native的L需要取的比较大

没见人这样用过。

网友:
如下表所示,native NMOS的△Vth特别小,可能是因为它的Vth本身就小的原因吧。
在下表的数据中,普通NMOS管 ...
引用 网友A:

native nmos的offset会更大,只有在headroom不够的情况下才考虑用native device吧

楼主:
noise性能如何?

gm如何?

native的L需要取的比较大

没见人这样用过。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noise 和 gm还没看,不过从大家的指点看来,应该不用看了。我看见工艺库上有所以才想占点小便宜。。。

网友:
native nmos的offset会更大,只有在headroom不够的情况下才考虑用native device吧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为什么说“native nmos的offset会更大”?楼主给出的数据中,△Vt是native的小啊?这个一般有什么说法呢?

楼主:
native nmos的offset会更大,只有在headroom不够的情况下才考虑用native device吧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点!

bu neng

谢谢!

网友(2011-09-02):
请问楼主,你这个工艺是哪里的呢?我在找有native管子的工艺!谢谢拉!

网友(2024-12-03):
当然可以啊,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