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gvim字体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1-04-18):
请教各位两个问题哈,现在工作站使用的是SUNOS的服务器,

1:gvim的字体怎么设置啊?
以前在linux上用的 set guifont=courier\ 14,在sunos上没有用?

2:gvim使用中,我的鼠标滚轮怎么没有用啊?

网友:
试试set mouse=a

楼主:
我试过了,好像没有效果

网友(2012-07-09):
什么水平?
??

网友:
字体:可以在菜单里面设置好之后再输入
:verbose set guifont=
按下Tab字体名字就出来了,如果你要是还不确定那就只好用xselfont
鼠标:再其他程序中能用不?如果都不能用那你看看是不是Xserver设置的问题?
如果其他能用那就是VIM的问题了,除了2楼说的你再help mouse看看,最简便的就是拷贝example.vim

网友:
unix的字体的确很难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