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rea DDR2 IP初始化不过

楼主(2011-04-18):
Altrea DDR2 IP初始化不过,local_init_done始终是低电平,用Altera的debug-toolkit调试,发现"Read resynchronisation phase calibration   reset stage" 为红色不过,错误代码是0x72175307。请路过的大哥们提示一下问题有可能出在哪里!

楼主:
做过的大哥们说说啊,怎么回事啊?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DDR2芯片接好了吗?用示波器检查时钟、地址、数据线上的信号是否正确。

楼主:
芯片接好了,命令线始终保持nop状态。

网友:
其它线都检查了吗?

楼主:
都检查了,线连接没有问题,we,cke,ras,cas,cs始终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