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分频器设计

楼主(2011-04-18):
用TSPC结构实现2分频,有完全的差分输入信号,但要差分输出,完全的差分输出。求大牛!!!

网友(2012-10-08):
你讲的差分是MOS信号差分输入吗,如果是可以有至少两个选择:
1。做两个一样的结构用做差分输入差分输出
2。单端输出加phase splitter

网友(2024-04-28):
差分输入有拉扎维的互补TSPC   差分输出只了解到C2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