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irtuoso 画layout时需要查看某根线,怎样点亮啊?请教

楼主(2011-04-18):
在virtuoso 画layout时需要查看某根线,怎样点亮啊?请教

网友:
这个命令需要tf里面相关语句支持

楼主:
具体是在哪里操作?

网友:
layerRules()
把图片中的这段语句放进layerRules()里面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根据你的tech来修改。

网友:
學習當中  多會一樣拉

网友:
cadence tech file 很强大 很多东西都可以定义

楼主:
用哪个快捷键啊

网友:
快捷键当然是自己定义的,看看你的“9”有没有:)菜单上是mark n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tech file设置之后,然后cadence 下bindkey功能中设置关于mark net的快捷键(我一般都是点击左键点亮metal 然后点击右键取消)

网友:
我还以为是virtuoso自带的 mark net 功能那 原来是TF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