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荷泵的效率

楼主(2011-04-18):
怎么做一个效率一直都很高的电荷泵啊?
我看到说电荷泵的效率是VOUT/2VIN。这样效率会很低诶?
那么比如说我希望电池输入从4.2V-3.6V效率一直都很高,能用PWM调制做到吗?怎么做?

网友:
增大电容,或提高频率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有计算公式,一算就出来。下几篇paper,一看就知大概。

网友:
你那个公式是2倍压chargepump的理论上的近似效率计算公式,实际效率比这个还低,如果想效率高,可以做2X/1.5X/1.33X/1X混合chargepump,自动根据输入输出电压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