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的截位问题

楼主(2011-04-18):
我要做两个复数的乘法,两个复数的实部和虚部均用8位表示,其中1位符号位3位整数位4位小数位,是补码的形式。
现在输出的结果是16位,我想截成8位的,
我想问16位的结果中是不是2+6+8的形式?
如果截成1+3+4的话,整数部分是不是就差得比较多了?
谢谢~

网友:
如果是自己写的带符号乘法器,一般在乘法器内部已经做了(1+3+4)*(1+3+4)=(1+6+8)。
如果直接写*号,应该先取绝对值成(3+4)*(3+4)=(6+8),再自己添上符号位。
---
输出结果要截成(1+3+4),要先考虑整数会不会溢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是用的内部的复乘器。。。

网友:
。。。
那就看你乘法器的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