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rm丢失中断问题

楼主(2011-04-18):
fpga发过来中断,但是arm这边总会丢失几个,哪位大牛知道??
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ARM处理速度可能会没有FPGA速度快,所以FPGA要能锁住自己所产生的中断,ARM处理一次中断的时候告知FPGA,FPGA把自己锁住的中断清除掉。相当于一个握手。这样就不会漏掉中断了。

网友:
也可能是操作系统不够实时,来不及处理,被后面的中断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