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后仿真

楼主(2011-04-18):
我用DC生成了网表文件(.v)和延时文件(.sdf)。然后又VCS进行仿真,首先提示我

SDF Error: Negative HOLD value replaced by 0.
Add +neg_tchk to consider Negative delay value

我再加上了+neg_tchk选项。
但是仿真还是没有延时信息。但是我在modelsim中仿真有延时信息。
求高手帮助。

网友(2011-09-23):
求指教啊

网友(2012-04-26):
同问啊,需要高手!

网友(2013-01-08):
你跑的时候有没有加 "+notimgcheck +nospecify " 这样的参数,加了这样的参数就不会有时序信息了,
另外一个就是看看你仿真的时候吃的库文件是否正确包含时序信息在里面

网友(2014-03-03):
學習學習~~可以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