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0.13 tie high and tie low

楼主(2011-04-18):
在0.13工艺下,前端给过来的网表经常是接到1b‘1、或者1b‘0,
我的问题:
1.那么我们是否需要特别处理?加上tie high 和tie low cell?
2.如果需要加,原因是什么?

希望回答的时候多写原因,谢谢。

网友:
昨天刚刚看了UG,tie high 和 tie low cell在13u的工艺中是要加的

通过让某些信号通过tie CELL 接到VDD 和VSS,避免直接练到电源轨道上从而提供更好的ESD保护。

网友:
我也碰到了需要添加tie high的情况,问题是,怎么加的啊?

网友:
encounter 命令
addTieHilo -cell XXXXXX -prefix TIELO_
必须加.

网友:
PR工具可以加。也可以自己在网表里面加。

网友(2011-11-26):
网表中加,和PR中加,那种效果好?

网友:
当然是pr加好了, pr知道地方啊,

加tie hi/lo cell是为了使得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p/g rail而不是直接接,可以保护内部的esd ,

.18um就可以开始加了

加的方法是: 首先保证电源连接关系,对tie off而言
比如edi的
globalNetConnect  -inst * -pg -tiehi  -tielo
icc的  derive_pg_connections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tie

然后 在route之前可以加了
edi的 addTiHiLo
icc的  connect_tie_cells
可以控制下fanout 和 wire length,
加完了, detailroute的时候 会把tie cell的Zpin和tiepin连接到一块的,

网友:
按照制造厂的要求来决定是否加tie cell

网友(2013-11-01):
回复 网友A:

derive_pg_connection -tie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GND

connect_tie_cells  -objects [all_connected GND -leaf] -obj_type port_inst -tie_high_lib_cell TIEHHD -tie_low_lib_cell TIELHD -max_fanout 30

connect_tie_cells  -objects [all_connected VDD -leaf] -obj_type port_inst -tie_high_lib_cell TIEHHD -tie_low_lib_cell TIELHD -max_fanout 30

版大,你看我用这3个命令,ICC提示找不到object VDD 和 GND 是什么情况,我的电源网络已经规划好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我自己解决了

connect_tie_cells  -objects [all_connected [get_nets -all VDD] -leaf] -obj_type port_inst -tie_high_lib_cell TIEHHD -tie_low_lib_cell TIELHD -max_fanout 30

呵呵,还是对命令不熟悉呀,老是犯各种低级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这楼的命令和上次的命令少了get_nets -all 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面没有get_nets -all的 不能正确的找到VDDnet

网友(2014-11-21):
回复 网友A:
clearGlobalNets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DD -inst {} -module {} -override -verbose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pgpin -pin VSS -inst {} -module {} -override -verbose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tiehi -pin VDD -module {} -override -verbose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tielo -pin VSS -module {} -override -verbose

最后两步是不是加入了tie high;tie low cell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