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在FPGA上使用IO口的verilog代码

楼主(2011-04-18):
就是写一个verilog代码,要求能使用到Vertex4里面的IO口,望各位大虾能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没用过。

网友:
看看v4的datasheet,直接例化IOB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虾能否具体给一个例化的代码?不胜感激。。

网友:
直接描述,有什么难的了?

网友:
是指使用iob上寄存器吗?map选项里可以指定的

网友:
直接在ISE上应该有类似于quartus的pin_assignment图形化功能吧。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去参照Vertex4的ug上的IO定义来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