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的问题

楼主(2011-04-18):
类属参量怎么解释?类属参量和常量有什么区别?

网友:
类属generic在例化的时候,根据不同的设计需要而取值,使同一模块适应各种各种不同应用环境。
常数只能从模块的内部得到赋值且不能再改变。

generic可以指定信号位宽、内部电路结构方式等等。
常数一般只用于信号间的赋值和运算。

网友:
顶二楼的哥们,精彩啊

网友:
顶二楼,讲的很好

网友:
二楼的说的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