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仿真的时候改变设置或原理图结果不能跟新的问题?

楼主(2011-04-18):
我用的smic0.13工艺跑仿真,我的仿真设置或原理图作了修改,但点仿真后不认我修改后的电路,还跑的是前一次的设置,即仿真所用网表不能跟新,除非我把ADE关掉重新打开才能跟新成对应现在的电路网表。除了关ADE这个方法外,我用recreat 新网表,可以产生我跟新过的网表,但一点run,它又用老网表跑了,这个问题超郁闷,求牛人解答。

网友:
将simulation下跑过的folder删掉就OK了

楼主:
楼上的意见不实用,还有谁遇到过??

网友:
我用“netlist and run”会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但是用recreate产生新网表后再选择“run”,是用新的在跑。

网友:
是用spectre仿真吗?
是的话,仿真后点击:result下拉菜单中的select,在出来的界面中点击O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