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如何抑制运放的共模偏置电压引入的噪声

楼主(2011-04-18):
一个电阻反馈的反相放大器,增益是10,但是放大器的正输入端接的共模电平本身有一定噪声,并且该噪声还被放大了。
应该怎样给一个比较干净的共模电平呢?该怎么产生?

PS:工作频率很低,音频,故用电容滤波基本不可能!

网友:
音频的共模电压一般都带片外的滤波电容,以滤掉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把Bandgap产生的电压通过一个pin连到片外的电容吗?
  如果不能带片外滤波电容,那有什么别的方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