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 电源抑制比低怎么解决?

楼主(2011-04-19):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调整current source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往大调往小调呢? 谢谢您啦

网友:
什么结构的?
调整current source的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最经典结构: 运放加 电阻加三极管的diode连接那种,运放为2级运放,要不要把current source 的宽长比减小呢?

网友:
运放gain提高试试,
current source 用cascode的来试试

网友(2011-08-03):
把L调大,W/L不变

网友:
PSSR+ Or PSSR-, How much headroom you have? your question is too general. Specify your schematics.

网友:
不嫌复杂的话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LDO来给基准供电,高频很轻松就能上60,不过就牺牲了面积和功耗,自己衡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三极管的偏置电流采用共源共栅结构;2、保持W/L不变的情况下增加L(包括运放);3、若还不能满足需要,改变运放结构。采用米勒补偿的一般二级运放的电源抑制比较低,由补偿电容通路引起的。可以换一种抑制比大的运放。

网友:
电路的输出管处接入一个接入负反馈

网友:
加个LDO,可以上100dB

网友:
increase the bandgap's gain

网友(2011-09-10):
运放加一级源级跟随,所有电流源的偏置电压由源级跟随器的输出电压提供,这样可以改善一点电源抑制比,另外增大运放的增益应该可以增大电源抑制比的吧,而且电源抑制够用就可以了,本人拙见~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增大L能提高PSRR?

网友:
你要看具体的是正的还是负的,试着提高运放的增益看看。

网友:
增加环路增益,采用cascode电流源

网友(2012-11-21):
我也去试试调增益和L,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psrr主要是由电路结构决定的,采用cascode结构的psrr要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