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阻取值问题!!!

楼主(2011-04-19):
经计算,带隙基准电阻的比值可以确定了,那么各个电阻的取值要取在那个数量级呢? 我目前用的是几十 K 欧姆数量级的电阻, 除了考虑电阻匹配性问题和版图面积问题外还需要考虑些什么问题呢? 谢谢大家

楼主:
补充下 用的是台积电点18工艺

网友:
根据你想要的电流来定具体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得到的verf输出基准电压的表达式中只含有两个电阻的比值,也就是说电阻的比值决定了输出基准电压和电流关系不大,只要保证电流大小适度能让运放管子正常工作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两个电阻的取值还是比较宽泛的!

网友:
功耗和面积

网友:
电阻取小了电流会大  大了占的版图面积就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是这样。。

网友:
电流要选在能让bipolar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要看Bipolar的电流与贝它曲线,让工作电流在贝它较大的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up to the die area and the power consumption

网友(2011-05-19):
取个适中的就好,看这个电路考虑的是什么

网友(2013-09-11):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电阻取小了,电阻的面积减小了  ,其他器件的面积增大时因为电流增大的原因吗?  面积增大的会比较多吗?
那电阻取小了 功耗和面积都增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