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写mapfile

楼主(2011-04-19):
cadence CDL import需要提供网表和devmap文件.
网表需要是LVS网表,如果是spice网表需要转换一下.devmap格式如下:
devMap:= nfet nmos2v
propMatch:= subtype NLV
devMap:= pfet pmos2v
propMatch:= subtype PLV

我想问下,devMap 后面的那个nfet是在哪里查找呢

现在有一个二极管要转换下,不知道在map文件中该如何去写

网友(2014-09-18):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15-01-23):
{FA119CEA-0276-4F2C-92B9-037F85377C0D}.bmp 上图是我导入一个没有TOP CELL 的网表,即几个IO模块的网表,
cdl in 和 spice in两种模式我都用上面的那个 map 文件 导入试了下
map  文件里没有 propMatch 这个定义,如上图。在Spice IN 的 input 表里的 Netlist Language 里点选 CDL选项时
导完后,spicein.log 文件提示里出现了 nfet !!!这个 nfet 网表里没有这个东东, map 文件里也没有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