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switching regulator的状态切换问题

楼主(2011-04-19):
如题,我现在在做一个buck, 客户希望可以节省功耗,所以有三种模式切换。当负载电流很大的时候,switching mode; 轻载的时候进入pulse skip mode, 如果负载电流更小的时候,客户希望可以用一个bypass 的MOSFET,就是说这时候buck 不用工作,Vin直接连到Vout.
现在的问题是,pulse skip mode 和bypass mode 不好区分,我原先是监测switching power 上面的电流,在pulse skip mode下面可能反映不是很及时,要等power 开启才可以。如果检测Vout, 我觉得比较器不好做,毕竟我的load regulation还凑合,10mV左右。

所以来这里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最好代价不太大。

网友:
可能指的LDO模式. 如果模式切换能平稳过度,那就厉害了.

网友:
请教ic原厂更有用点,都知道框架是怎样的,细节问题用离散电路来实现难度很大啊;
建议通过检测误差信号来判断状态,并增加窗口比较起来得到快速的动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