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LDO PSR的问题

楼主(2011-04-19):
上图是一个用1.25v bandgap产生1.8v电源的LDO,仿真时所有管子都工作在正常的区域,DC gain有接近80dB,但PSR却只有-50dB,哪位牛人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论文上不是说DC PSR是DC gain的倒数么,为什么这个LDO的PSR这么差,是结构导致的么?

网友:
不知道你从哪看到的DC PSR是DC gain的倒数,另外你two stage miller没有compensation?加了compensation估计更差。仿psr最好要把bias current尽可能多的用real circuit,你可能会发现很大区别
DC psrr还得看mc结果,mc下lose 十几dB是很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miller compensation我忘了画上了,PSR是DC gain的倒数是这篇论文上第二页上说的,见附件,我还没做monte carlo PSR就掉了20多dB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然他没有考虑从error amplifier过来的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也就是说这个LDO PSR差是由于EA引起的?是EA结构造成的么,我试过如果用NMOS做输入,用PMOS作负载,则PSR会改善不少

网友:
用N管输入,另外不要用cascode电流镜。

网友(2016-07-16):
楼主自己多推算传输公式,psr是error amp的dc gain的导数,而不是整个环路dc增益的导数,所以需要减去pass第二级的增益项,从80db降到50db,it is norm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