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entaurus tcad 中如何建立非晶态半导体的能带结构

楼主(2011-04-19):
问题如题目。
哪位牛人接触过新的材料能带的结构建立呢?帮个忙。。

我在paper上看到是能对非晶硅之类的非晶态薄膜材料进行仿真的,
可是我不知如何设置带尾等一些参数,找不到相关的关键字。。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太牛逼了,我倒。

网友:
sentaurus ligament can not changing ,why? help!

楼主:
我知道一些高校的研究生或博士会做着这一方面的,也许那会容易一些,我现在是平地盖高楼,现在还要打地基。。。对于sorocess,我现在还不多关注,听了老师的指导,除非是做工艺研究和优化的,不然先不要从sprocess开始,因为工艺的参数控制更加复杂。何况,我还没有工艺线的经验呢。。

网友(2012-10-16):
可以试试通过.par定义Eg,然后通过在device里编写描述能带结构的语句,具体的你可以参考相关的文章以及device user guide 里对这个的描述

网友:
这个太深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不适合放在这个版块吧

网友(2015-05-14):
Refinement "one corner" {
MaxElementSize = (0.2 0.4 0.25)
}
Refinement "rest of the device" {
MaxElementSize = (0.4, 0.8, 0.5)
}

网友(2016-12-26):
厉害,太深入了问题

网友(2022-04-13):
太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