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ystemverilog的使用

楼主(2011-04-19):
正在做毕设,用verilog编写了一个仿真平台,但要求是用systemverilog写
现在遇到问题,我写出来的sv文件能够编译过去,但想仿真,在选择仿真文件时候就不显示那个sv文件。。。
我用的软件是questasim,不知道该怎么去仿真systemverilog文件
希望各位朋友能教下我。。。卡了很久了。。没有找到会的人。。

网友:
同求高手解答

网友:
你的仿真文件就一个?你用的是否module?确定是在start simulation这个选项里面找不到module的名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跟verilog使用一样的方法,add了一个systemverilog类型的文件,然后编译
    start simulationg后在work中所有的verilog文件都有,就是没有那个systemverilog的仿真平台file:///C:/Users/ibm/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38889675/QQ/WinTemp/RichOle/WIL49S9EY]F48FKGIQUGM2K.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这是个样子,仿真中没有sv文件

楼主:
已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解决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ule的名字和另外一个verilog语言命名重了。。。惭愧。。
  改了一个新的名字

网友:
是吗,那我也得学学啊,我都不知道怎样新建一个systemverilog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建类型,选systemverilog类型就行了

网友(2013-10-25):
重名? 嗯 这个还真没想到

网友(2014-09-11):
先创建一个vs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