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LSW显示问题

楼主(2011-04-19):
求助下:cadence画版图时LSW显示为如下图:  ,按说应该是显示为OD,PP(p型注入),NP(n型注入),CO(接触)之类的,怎么调都调不过来,这样显示正常吗?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下。另外有什么比较贴近实际操作的教程也给推荐一下吧,不胜感激~~

网友(2011-11-16):
应该是PDK管理问题,你的技术库估计根本就没有链接进去吧

网友:
你点AV然后刷新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了!

网友:
好像没问题吧,你只显示一种颜色本来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