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仿真问题

楼主(2011-04-20):
求电流I(1)+I(2)的最小值,请问hspice .meas命令应该是怎样的?
.meas dc Isum par='(I(1)+I(2))'不可以有,因为equation evaluation不能是关于节点电压和支路电流的函数,有办法算电流和的最小值吗?
另外,I1和I2是优化cmos沟道宽长比之后得到的,如果在纳米级那么nmos和pmos的W/L通常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
.measure Itotal=I(M1)+I(R1)
或者
.measure Itotal='I1+I2'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可能写错了,好像是
.measure Itotal par('I(M1)+I(R1)')
或者
.measure Itotal param='I1+I2'
你试试看,不行了再看看manual,我有点记不清了

网友:
需加上仿真的类型tran,dc? 参考manual是正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我照你的提示找的说明书,格式没问题,不过报错说不能识别输入的I1和I2,正在想办法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MEASURE <DC|TRAN|AC> result PARAM = ’equation’ + <GOAL = val> <MINVAL = val>
呵呵,手册是必备的,不过有时候不知道在哪里,我想优化来着,一直在优化那里找,没有,后来前辈提示了我一下,再搜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直接写I1和I2,那就需要已经定义/measure好了I1和I2,如果还是电路中的原始量,只能是I(<branch_name>),比如I(M1),或者I(Rx)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