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楼主(2011-04-20):
各位好,问一个可能很基本的问题。

读到文章,特性阻抗的相位通常不会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忽略,主要看特性阻抗的幅度,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条件吗?

十万火急,恳请各位指教

网友:
楼上是新手啊,刚刚注册了,就来问问题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
看你研究什么器件吧。

楼主:
如果是研究共面波导的传输线呢?

网友:
主要是考虑阻抗匹配吧。 这个主要是幅度决定的。 一般都是match到50ohm。不过不同的系统不一样。
其实相位也考虑,只是考虑得少而已。天线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让输入等效阻抗的相位尽可能为0,减小能量在电感或者电容里面的聚集。

网友:
无耗传输线特性阻抗是实数.
有耗传输线特性阻抗是复数.故有相位.与介质和导体损耗有关.

网友(2011-07-11):
是否考虑相位可能与指标有关,我以前做的PA,出欧洲的都有相位要求,出别的地方的则没有此项要求。

网友(2011-08-16):
真的
很多都是50歐姆

但是還是可以用別數值的當成特徵阻抗

网友(2012-06-15):
因为特性阻抗通常就是一个实数

网友(2012-09-25):
对于常用的传输线,厂家一般都按照标准将特性阻抗做成纯阻抗,当然实际上我们用的同轴线缆等传输线,特性阻抗不可能为纯阻抗,但虚部一般都接近0,所以实际应用中可以不用考虑特性阻抗的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