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的起振时间和什么有影响?

楼主(2011-04-20):
我做了一个环形振荡器,用非门搭的。200MHz,可以成功起振。但是起振时间相对长,要用到4-5ms,这样的话,在波形上根本看不出周期。请问大家:起振时间和什么有关?这样的电路虽然得到了想要频率的方波,但是否因为起振时间太长而不可用呢?

我用的spectre仿真。

网友:
在波形上根本看不出周期,这算成功起震?还知道200MHZ?估计你要重新陈述下你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关注。我可能没有陈述清楚,我把仿真的波形贴出来吧:

这是仿真后看到的波形:经过很长一段的起振时间开始震荡,震荡的频率比较高,看不出形状:

我把浓黑的部分放大,并用calculator加上freq的显示就可以看到震荡波形的频率了。我刚才修改了下管子的参数,频率有所变化:

请问:像这样的情形,这个震荡出来的方波可以用吗?算不算成功?谢谢指教!

网友:
大俠,這個波形很好呀,可以用!

网友:
不知倒相器上加的反馈电阻是多大的啊?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第一次做,所以有很多地方有疑惑。我做这个方波是用来控制门信号的,所以担心这么长的起振时间会不会有影响?还有,这个波形仿真需要的时间很长,我估计是因为起振时间相对太大,而方波周期相对太小的原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小起振时间呢?

楼主:
不知倒相器上加的反馈电阻是多大的啊?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反相器+CMOS传输门做的3级环形振荡器。

网友:
200M,建议最好加个起振电路,这种起振时间的仿真结果与实际结果差异可能比较大,die-to-die,不同的工作条件,都可能有差异,不起振也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的确说到了我一直耿耿于怀之处。还是有疑惑请教你:

我不太懂起振电路是指什么。我是直接给输入加直流电源起振的。加了起振电路主要是可以减小起振时间是吗?

网友:
起振电路,比如说加一个one-shot电路,对环振中的一点、两点甚至多点给一个初始电平,这有利于环振的起振,起振时间通常也就有了保障。

楼主:
好的。我先再试试。有了想法或什么结果再和大家讨论。

网友(2012-05-13):
用ultrasim 跑 分段设精度  如果你已经知道起振时间是那么长 可以把那段时间的精度设的很低 这样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
我觉得你用仿真器得出了的起振时间根本不可靠!现实中应该没有这么长时间,

网友(2015-05-02):
回复 10# 过路心客 请问在cadence中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2016-04-29):
这么久的帖子了,不知道楼主当时怎么解决的问题?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2017-07-07):
回复 网友C:

   请问one shot是什么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