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三极管版图的画法

楼主(2011-04-20):
请问,在bandgap中的三极管比如VPNP5,画版图的时候假如没有直接调用PDK中的标准版图,而是自己按照design rule 画了一个,发射极的面积是一样的,只是基极,集电极的线宽,以及发射极,基极,集电极之间的间距不一样。这样画,会有什么影响,画出来的三极管是不是会有偏差呢?

网友:
没有大的问题,最多是model有些变化,但因为都是比例关系,最终输出电压只会有微小变化。

网友:
bandgap公式VREF=VBE+(1+R2/R1) Vt *lnn

(1+R2/R1) Vt *lnn部分的精准度是由匹配特性(相对精度)决定,但是VBE这个可是PNP管的绝对精度。

个人觉得还是用官方的layout更加省事,否则温度和直流特性有所改变就不太好。

网友(2017-05-19):
我感觉官方的好用

网友(2017-07-17):
这个需要和设计人员沟通好,能否使用自己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