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布局布线后如何产生测试向量

楼主(2011-04-20):
由于在布局布线时扫描链被打断,之后需要产生新的测试向量,现在碰到的问题是 drc 中的 spf 文件如何产生?可以通用之前 dft 中的 spf 文件吗,如果不是,应该如何产生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spf 文件使用一开始插入扫描链后生成的文件即可,在重新生成测试向量时,需要将后端网表中的电源端口删除掉,至于为什么,我不是很清楚,希望有了解的人可以解释。

网友:
如果你在pre-dft-insertion时使用的网表没有这些port,那么后期加上后,就是出现spf不匹配问题,可以通过在tmax中去掉这些pad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