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ipolar中电阻画成45度角斜的

楼主(2011-04-20):
请教下高手为什么这么画呀。一般来说都是横着或竖着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文档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图示中的画法,斜着画的。

网友:
可能是为了减小应力对匹配的影响,(100)硅上这样放着是受到应力诱发编灰的影响最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倒有一定道理。谢谢

网友(2014-05-11):
编灰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