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可以抽取出sdf 或者其他格式的文件支持PT做静态时序用吗

楼主(2011-04-20):
如题,请问calibre可以抽取出sdf 或者其他格式的文件支持PT做静态时序用吗?谢谢大家

网友:
應該是extract 出 RC 吧

网友(2011-12-21):
可以提取出spef文件,read_parasitic

网友(2012-03-28):
Calibre可以在outputs选项里面选择输出文件的类型,可以选择SPEF+PrimeTime,就可以得到spef文件了。PT可以用spef来做静态时序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