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ICE输出lis文件的解释

楼主(2011-04-20):
大家好,
想请教一下,在HSPICE软件输出的lis文件中,关于MOS的工作状态参数vdsat与vod是什么意思,两者有什么区别?谢谢!

举例:以下为一个简单电路的SPICE仿真输出

subckt
element 0:mnm0 0:mnm1 0:mnm23 0:mnm34 0:mnm21
model 0:n12 0:n12 0:n12 0:n12 0:n12
region Linear Saturati Linear Saturati Linear
id 50.0000u 50.0000u 75.8903u 75.8903u 75.8903u
ibs -1.7298a -617.8295a -1.0610f -520.0285a -2.6278a
ibd -220.5844a -1.3606f -3.5067f -878.8862a -378.2504a
vgs 1.2000 499.6118m 508.0410m 545.4162m 1.2000
vds 16.7670m 499.6118m 46.2461m 630.9828m 8.3378m
vbs 0. -16.7670m -8.3378m -54.5838m 0.
vth 453.4941m 363.4938m 361.5682m 399.4941m 453.7360m
vdsat 340.3907m 147.0403m 153.8298m 173.5895m 340.3681m
vod 746.5059m 136.1180m 146.4728m 145.9220m 746.2640m

beta 4.8833m 4.5744m 13.7312m 4.7731m 14.6481m
gam eff 474.4148m 483.0213m 482.9758m 480.2178m 474.4145m
gm 44.1180u 558.2616u 557.4533u 666.0663u 65.9494u
gds 2.9133m 5.3509u 1.3369m 32.8252u 9.0528m
gmb 12.3124u 129.7980u 129.9790u 128.3843u 18.5011u
cdtot 4.0640f 5.0505f 60.3849f 1.4360f 12.2802f
cgtot 2.4614f 17.3256f 60.3933f 2.0792f 7.3861f
cstot 3.5713f 20.2942f 67.1966f 3.0367f 10.7369f
cbtot 3.1305f 11.2500f 37.5949f 2.6901f 9.4079f
cgs 1.3200f 15.2678f 39.5300f 1.4702f 3.9404f
cgd 1.1677f 1.5240f 21.2262f 470.5603a 3.5258f

网友:
vdsat是MOS管的漏、源极饱和电压,vod是过驱动电压,即over drive voltage,VDS-VDSAT=VOD,这个东西在gray书中有讲到。

网友:
vdsat應該是達到saturation region所需的vds值
vod則是vgs-vth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
我在Chip23论坛上看到的解释是mlct318的回答,不知道是xjqxjq28007的回答对还是mlct318!
本人更倾向与mlct318的解释!
vdsat为MOS工作于饱和区需要的最小电压;
vod仅仅为vgs-vth的值。

高手指教!

网友:
好像我弄错了,书上讲的我没去查,但印象中好像是过驱动电压就是vgs-vth,但是vgs-vth在定义上来讲就是该管子在这种工作状态下的临界饱和电压,也就是说当VDS=VGS-VTH时,该管子进入了饱和工作状态,我也有点糊涂了,希望高手陈清一下,

网友(2017-04-01):
求问gam eff和gm分别是什么意思?